KT F-15完工了

楼主(2009-06-08):
   两天的时间把机机做好了,原先做好的就是个空机,还没有装电子设备呢!好象设备让我弄复杂了(V尾混控就行了),加上没有细钢丝做拉杆,就用了这方式,呵呵!我想这样各个舵面的精确度一定会很高吧!中油门不到点就感觉电机推力很大了 ,飞机没有方向舵,想做,怕弄出来难看,就这样吧!舵机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上方向舵就5个舵机啦!有缺陷的地方请高手指教,电机座是自己用铝皮DIY的,打孔时好难打,手也弄破了,加上两块三角形的硬泡沫加强电机强度。现在唯一没有装的就是前轮,不知道要装在机头下还是机腹前,机头强度很弱,装在机腹前又不像,高手帮一下忙,怎么装?谢谢!电机用的39L内转加散热片,用8050浆(切短1厘米)。

还是漂亮呢!

还是漂亮呢!

后视

后视

电机底下的泡沫条是用来支撑着胶水未干的电机座的

电机底下的泡沫条是用来支撑着胶水未干的电机座的

好像被我弄复杂啦!V尾混控就可以了,可是我就喜欢用常规方式装

好像被我弄复杂啦!V尾混控就可以了,可是我就喜欢用常规方式装

装上轮子漂亮啊!

装上轮子漂亮啊!

用水性笔的铅芯做的!中间插一碳纤杆。

用水性笔的铅芯做的!中间插一碳纤杆。

网友:
推力线过高,祝爽炸。。

网友:
马达安装在飞机尾端会更加好飞。

网友:
马达最好用抱箍抱住,不然抖动会掉马达的

网友:
貌似机座强度不够,应该符合炸机条件,顺祝爽炸。

网友:
看着那个电机有些悬乎,不加固一下恐怕不行

网友:
飞机外观效果不错。。。 建议换成后推

网友:
好漂亮的JJ,请问楼主有图纸吗,发个图纸可以吗?邮箱:zyq_51007742@126.com
谢谢!!!

网友:
试飞3分钟电机肯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