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个问题

楼主(2009-06-08):
接收机电源能不能用2S的锂
电池
?

网友A:
不能,电压太高,小心烧掉你的接收机。2S锂电充满电压有8.4伏了!

网友B:
接收机里有个3V的稳压用到8.4V是没有问提的,不过舵机只能最高6V,所以不能使用,另电压太高会容易烧坏3V稳压IC的

网友C:
我就是2S LI电.不过接了个UBEC.降到了5V来给接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