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启动单向轴承打滑

楼主(2009-06-08):
2天磨合新发动机,风神的单向启动轴承出现打滑,大概10次有5次打滑,估计这轴承用不了几下了,才刚开始用就这样,莫非也来个亚拓的单向轴承问题翻版

网友:
安装有没有偏心,是否使用了润滑脂?

楼主:
认真检查了,没有偏心,也加了润滑油脂

网友:
拆下来检查下是轴承和轴承座孔打滑还是轴承和启动轴间打滑。

楼主:
打滑的时候从离合器罩杯孔看得到甩块不转,就中间启动轴和轴承转,我看是中彩了

网友:
先按楼上的检查,顺便洗去润滑脂,改用一些0号机油(缝纫机油),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亚拓600上也打滑……很郁闷

网友:
不管是压托还是风神碰到这个问题,可以先把启动杆插到启动头里面旋转到活塞的上止点,只要你启动器够力,直接启动大多可以回避这个问题的,我运气不好,压托和是风神两架飞机都不同程度有这个毛病,也懒得拆了,等炸烂再说吧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

“可以先把启动杆插到启动头里面旋转到活塞的上止点,只要你启动器够力,直接启动大多可以回避这个问题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我看不懂,我是天子50的,飞了6-7次,就坏了2个启动的单向轴承,和轴承连接的杆在空转!

网友:
快来回答呀!怎么没人了?

网友:
风神客户服务代表将在周一与LZ取得联系。

网友:
今天周二了呀!

网友:
AHF的回复

ben04602,您好!

感谢您对AHF的支持!

我们是海弗莱科技客服人员,方便请告知您的电话号码或联系地址以便我们联系您。
客服电话:028-84868321
客服QQ:997820723

非常感谢!

                                     成都海弗莱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楼主:
首先感谢AHF的回复,其实买这飞机的时候已跟你们联系过,你们的态度我是很肯定的。
这里我再说明下这个问题,单向轴承经过我的重新安装调试,没有出现打滑,LS朋友的天子50我也有,但没有发现打滑现象,其实就是gary说的安装偏心,天子的安装其是和雷虎的那样,发动机座的槽里用1mm铝片左右卡住发动机,锁好螺丝后取出,发动机装得都比较准,所以我的天子是没有发现打滑;风神的发动机我起初是在发动机曲轴箱下垫东西来放稳发动机,然后逐步锁紧,这样会出现打滑,其实是偏心了。现在我是将发动机座垂直倒放,将发动机锁上但不锁紧,靠重力让发动机自动对正中心,现在没有出现打滑。
就此希望AHF能出一个小工具,能使发动机安装简便。
我的飞机应该是早期产品,另有2个问题:1是尾轴前部齿轮箱装上齿轮轴承后合不笼,是轴承孔和轴承直径不匹配,当然用是没有问题,希望后面的产品要注意拉。
2是尾驱动齿和大的主驱动齿配合比较紧,我自己的已经通过其他方法把齿轮间隙拉开。
风神个人感觉比天子50旧款安定些,风格不一样。

网友:
我的全碳板的风神50 还好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AHF的回复

楼主,您好!
问题解决了就好!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两个问题,是的,按照您描述的情况,可以确认您的机子确实属于我们早期的产品。
早些时候,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目前出厂的所有机子都已经OK。
祝您飞行愉快!
                                        成都海弗莱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