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技术支持,关于混控来控制差速

楼主(2009-06-08):
用自己的控和接受。用2个独立的电调控制2个电机。控本身有一个混控。油门通道和螺距通道,用来控制油门,还需要一个混控来控制左右差速来转向。是否可以通过增加一个混控器来实现? 我的控没有增加混控的功能。是WK1001,8通的

网友A:
 ,如果要实现用遥控器混控,你除了油门通道和螺距通道的混控外,还需要有两个混控功能才可以完成转向的混控。也就是说一共需要三个混控功能才可以完成坦克行走的混控。建议你去搞个v尾吧。便宜效果还可以。

网友:
用一个V尾的混控接在接收机两个通道上  再连接两个独立的电调就可以咯  几十块而已

楼主:
谢谢。马上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实现用遥控器混控,你除了油门通道和螺距通道的混控外,还需要有两个混控功能才可以完成转向的混控。也就是说一共需要三个混控功能才可以完成坦克行走的混控。建议你去搞个v尾吧。便宜效果还可以。

V尾一般就是一个混控吧。你说的需要3个混控怎么解决?

网友B:
同问呀。。怎么才能在控上设置坦克的混控,V尾可以用,但倒车的时候是反的。正确的混控,我在TDF9上试验了好久都没有成功,坦克混控,在油门的上半边和下半边,混控是反相才行,好像实现不了。问下如何设置。。

网友C: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真没有办法只能用复杂的变速箱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真没有办法只能用复杂的变速箱来解决了

用单片机实现很容易,而且效果很好。变速箱就成本太高了,适合油机,用电的没有必要。
但用控上的高级设置,好像没有办法实现,关键是左右差速混控根据油门不同位置,混控是反相的,而且2个通道都要实现,好像还不行。

网友B:
我靠!上军校了!哇哈哈。。。怎么连个录取通知都么有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问呀。。怎么才能在控上设置坦克的混控,V尾可以用,但倒车的时候是反的。正确的混控,我在TDF9上试验了好久都没有成功,坦克混控,在油门的上半边和下半边,混控是反相才行,好像实现不了。问下如何设置。。

混控是一个通道的输出随另外一个通道变化,一个混控功能只能定义两个通道的随动关系,比如说,螺距通道和油门通道的随动是一个混控,螺距会随油门变化而变化,实现tank前进和后退。要实现转向还需要两个混控关系定义,分别是:1:设置转向通道和油门通道的混控关系;2:设置转向通道和螺距通道的混控关系;加上螺距和油门的混控关系,所以你需要三个混控设置才可以搞定坦克的混控。一般飞机用遥控器都有油门和螺距的混控,但提供用户额外定义的两通道件混控关系的不多,一般的控没有额外的混控让用户设定,中高级控才有,而且你需要两个用户可设定的混控才行(油门和螺距的混控关系不算在内)。不知道我是否说明白了。

网友D:
没那么难吧,用飞机模式V尾混控一个便搞定快慢倒车转向了,倒车还不用打反舵

楼主:
问LS。只用一个就够了吗?用的什么控?

网友:
不懂混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那么难吧,用飞机模式V尾混控一个便搞定快慢倒车转向了,倒车还不用打反舵

你这样就是 V尾混控,倒车时候,反相是倒的!可以用,但倒车不自然。V尾混控在所有位置都是连续的,坦克混控有不连续区间。
TIGERL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实现不了,因为方向的混控受油门的位置影响。比如说,在46%油门一下是倒车状态,油门可以影响方向,但方向影响油门的时候需要根据油门的大小混控曲线,这好像实现不了。我的控是TDF9的,号称混控功能最强,但还是不行。

网友E:
我觉得有办法实现,只要普通的控就行

接收的油门输出与方向输出都接到单片机上,由单片机处理成两通道电调信号,分别控制两个双向电调,程序上没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的油门输出与方向输出都接到单片机上,由单片机处理成两通道电调信号,分别控制两个双向电调,程序上没难度

朋友能画个图 并且附上程序吗?很想要。谢谢了啊。如果能做成品也可。当然 会附上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什么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就是 V尾混控,倒车时候,反相是倒的!可以用,但倒车不自然。V尾混控在所有位置都是连续的,坦克混控有不连续区间。
TIGERL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实现不了,因为方向的混控受油门的位置影响。比如说,在 ...
不什明你说的!倒车时,反相是倒的,但倒车不自然.也不明你需要的混控是何样,才合理想.可说明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是一个通道的输出随另外一个通道变化,一个混控功能只能定义两个通道的随动关系,比如说,螺距通道和油门通道的随动是一个混控,螺距会随油门变化而变化,实现tank前进和后退。要实现转向还需要两个混控关系定 ...

Tiger 大哥的话是听懂了。可是控没那么高级,能用什么办法实现呢?

网友:
思路是这样,具体相互关系的表达式还没想好

程序当然更没想,是与选用的MCU相关的,本身硬件成本不特别省在15元内,当然更低价的MCU也有,大约4-5元内,我没有详细思考,肯定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认真研读,但是没有那方面的知识。没有办法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自己的控和接受。用2个独立的电调控制2个电机。控本身有一个混控。油门通道和螺距通道,用来控制油门,还需要一个混控来控制左右差速来转向。是否可以通过增加一个混控器来实现? 我的控没有增加混控的功能。是WK1 ...
油门螺距混控该是直升机用的控吧,如控有飞机模式可选择,该选飞机模式内的V尾混控,升降及尾舵通道各接一个电调,调正 正逆转便行,不需其他混控程式,有飞机模式的控, V尾混控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螺距混控该是直升机用的控吧,如控有飞机模式可选择,该选飞机模式内的V尾混控,升降及尾舵通道各接一个电调,调正 正逆转便行,不需其他混控程式,有飞机模式的控, V尾混控该有吧

但是你说的似乎只能控制左右差速 正反转,但是油门大小呢?也可实现?
由于V尾混控还要1天能到。只有纸上谈兵。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你说的似乎只能控制左右差速 正反转,但是油门大小呢?也可实现?
由于V尾混控还要1天能到。只有纸上谈兵。麻烦了

V尾混控是包含前进倒退油门大小及转向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就是 V尾混控,倒车时候,反相是倒的!可以用,但倒车不自然。V尾混控在所有位置都是连续的,坦克混控有不连续区间。
TIGERL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实现不了,因为方向的混控受油门的位置影响。比如说,在 ...

我用jr的3810试过,可以实现,效果还不错。

楼主:
学习了。等待混控到货然后试验。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jr的3810试过,可以实现,效果还不错。

TIGER大哥,你的虎一轮子轴承的解决方案我想了很久。不知道加个3Mm平面轴承是否效果更好?

网友F:
我用3pks的混控调出来类似V混的功能,在两个通道上分别接电调+马达就行。但有不完美的地方。
一个是倒车的时候,左右转向的方向是反的(和轮式车辆对比)
二是油门只能调到最大50%,再大就有问题。在前进的时候,油门扳机扣到底,此时两个电调都是50%输出。任何时候打方向,都是一个通道减少,另一个通道增加。
我也准备用V尾混控试试。看能否到100%
倒车错方向的问题,好像所有的混控都不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用3pks的混控调出来类似V混的功能,在两个通道上分别接电调+马达就行。但有不完美的地方。
一个是倒车的时候,左右转向的方向是反的(和轮式车辆对比)
二是油门只能调到最大50%,再大就有问题。在前进的时候, ...

高级遥控器混控设置,自己开发混控器这两个方法都可以解决倒车反向的问题,我都证过了,呵呵。

网友D:
哈哈,看完這幾扁回贴,有点明白md35所說的混控模式了,该是md35的天九控号稱有强大混控功能,也不能解決倒车反向 我这个混控很简单便解決了
30楼的..任何时候打方向,都是一个通道减少,另一个通道增加,不该是这樣吗??差速转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完這幾扁回贴,有点明白md35所說的混控模式了,该是md35的天九控号稱有强大混控功能,也不能解決倒车反向 我这个混控很简单便解決了
30楼的..任何时候打方向,都是一个通道减少,另一个通道增加,不该是这 ...

哈哈,你的是伏特八的顶级控了,解决这个混控,小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的是伏特八的顶级控了,解决这个混控,小意思。
没关系,正向反向也行 .大哥给我造块豹的音效板行吗??

网友:
讨论得很热烈,很深入啊。没有高级控,不懂。
觉得还是用专用的混控板好,比高级控成本低很多,而且还能方便实现音效,炮管后座,车体后座动作的同步。
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遥控器混控设置,自己开发混控器这两个方法都可以解决倒车反向的问题,我都证过了,呵呵。

 效果,用过的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呀。。怎么才能在控上设置坦克的混控,V尾可以用,但倒车的时候是反的。正确的混控,我在TDF9上试验了好久都没有成功,坦克混控,在油门的上半边和下半边,混控是反相才行,好像实现不了。问下如何设置。。

 看来TDF9还不够高级,幸好没买。还是在电路上下功夫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上军校了!哇哈哈。。。怎么连个录取通知都么有呀!

 我靠!刚刚毕业,授衔了!哈哈。。。。无所谓的,蛮庆祝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0楼的..任何时候打方向,都是一个通道减少,另一个通道增加,不该是这樣吗??差速转向..

我说的前提是全油门只有50%(只能调到50%才能工作)
如果全油门能够达到100%,那么转向的时候应该一个通道减少,另一个通道不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正向反向也行 .大哥给我造块豹的音效板行吗??

可以,最近比较忙,有时间给你做块,到时候我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前提是全油门只有50%(只能调到50%才能工作)
如果全油门能够达到100%,那么转向的时候应该一个通道减少,另一个通道不增加
你那个控不够档次

楼主:
各位老大。我的V尾混控到手了,似乎能达到要求,一根杆推就能前进。另1根杆左右摇就能转向。
但是转向似乎不稳定,有时候自己就会单侧轮转。有时候打了舵要过一会才有反应。
这是我控的问题吗?

网友:
。。。。。。。。。有时候打了舵要过一会才有反应。

这个肯定不不正常的,一般PCM接收机,遇到干扰的时候,信号时断时续的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