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的油门行程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08):
我的9X2油门没有改短油门行程现在的行程却只有来回4格多点,只比改成短油门行程多了一点点(工程模式进去有改成短油门对比过)为我有2台9X2对比下来正常的情况应该是6格的行程,已经试验换过MODE1 和MODE2,无论是MODE1还是MODE2模式,只要是油门通道都是4格多一点点(也就是左右2边的摇杆是一样的情况)应该可以确认不是电位器问题,因为2边的摇杆在不是油门通道时都可以完美的6格输出,看出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但是已经初始过遥控器的设置,问题还是一样,估计还是我的设置上的问题,还想知道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设置可以影响或改变油门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给指点一下.

楼主:
顶一下,希望个位看到的,知道不知道的都说一下啊

网友:
上图说明比较容易。 我的9X2没这个问题哦

楼主:
上图是看不出什么问题啦,就等于是既时没改短行程油门,油门的变化也已经和短油门差不多,而且是确定电位器没有任何故障的情况下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因为之前好奇看到有朋友说的工程模式,所以也进去看了一下,是新遥控却发觉中立点的数值都不在0,所以处于好奇把个摇杆的中立点从新调整了下(有个清0并记忆的功能),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拿另一台9x2也在工程模式下使用TRANSFER 数据传输,结果摇杆恢复正常,此时的中立点已经不是0,因为2台机器都是新的,所以几呼不存在电位器磨损导致中立偏移的问题,看来遥杆中立点也是厂家经过调试后设立的。本人这点小小经历只是给广大模友引以2借鉴,希望个位朋友不要随便的调试中立点
觉得多少有点帮助的朋友多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