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450PRO的问题

楼主(2009-06-08):
YT的450PRO不是轴传的嘛,炸机成本比较搞,能不能改成皮带传动的?请高手回答~

网友:
改了还叫pro么?

网友A:
我准备改,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改,很简单的

是不是只要改尾管皮带和尾箱总成啊?

网友B:
要改你还买PRO做什么?为了节约成本吗?我觉得没必要,我也是新手,就从没这么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你还买PRO做什么?为了节约成本吗?我觉得没必要,我也是新手,就从没这么想过

是啊,450PRO的套装配置好又便宜,比自己配要便宜很多啊~

楼主:
没有高手能帮帮我啊?

网友:
没有必要改吧?副厂件出来了,可以用呀!

网友:
细算算,轴传并不算贵

网友C:
从降低炸机费用的角度个人觉得还是有改的意义,另外pro的舵机位置设计变了,改皮带还是和V2有区别的。但当然还是轴传的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降低炸机费用的角度个人觉得还是有改的意义,另外pro的舵机位置设计变了,改皮带还是和V2有区别的。但当然还是轴传的好哈。

呵呵,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改过了以后那就不是pro了,没有意思~

网友:
好飞=少炸 ,不好飞=多炸。所以没必要了,认真对待每一个起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