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亚拓 的 430 系列电机在使用中该如何进行保养呢?

楼主(2009-06-08):
看到很多模友反映 430 系列电机有 电机轴断、轴承损坏,电机发热严重等情况
有高人说 电机 使用中是需要保养的(意思是故障在于保养不当?)
请问 430 系列电机该如何去保养呢?

网友:
帮顶,从来没保养过我的电机

网友:
新版本的430X电机容易断轴

以前的没断过

我以前用过2个430X 从没断过轴 也炸过无数次

昨天朋友的430X电机轴炸鸡就断了 是第2次了 质量啊

网友A:
430XL根本就不要保养,不行就换了,毕竟也不是什么好电机

网友:
今天中午飞016对头

不再多说肯定是炸了但是小炸损失一对主桨和调主桨攻角的小摇臂!我只飞了十小时左右的模拟器就飞真机对头悬停大家说是不是太急了点?

网友:
关键是要对自己有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XL根本就不要保养,不行就换了,毕竟也不是什么好电机

没你说的那么差吧,这电机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