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 有人DIY过吗

楼主(2009-06-08):
http://fabathome.org/wiki/index.php?title=Main_Page

老外这个东西貌似挺牛。。
不知道 我们能不能DIY一个。。。
主要是软件。。
怎么分层 打印。。

网友A:
我有个简易点的办法,直接用雕刻机改,把主轴电机改成点胶机胶桶,出G代码,用mach控制分层上胶,精度看你的针筒精度了

楼主:
其实是毕业设计想搞个类似的
所以在开始收集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简易点的办法,直接用雕刻机改,把主轴电机改成点胶机胶桶,出G代码,用mach控制分层上胶,精度看你的针筒精度了

网友B:
看老外有用这个做拖鞋什么的。

一般要做镂空的话,都需要一种很容易去掉的支撑物,也就是说,打印要用两种材料,其中一种是要做完后去掉的。

楼主:
据说 那种容易去掉的 材料
用水就可以去掉

网友:
这个话题很好!

普通的雕刻机进行3D打印,没有挤出料控制无法实现,需要硬件和软件支持。

网友:
快速成型机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这个话题很好!
普通的雕刻机进行3D打印,没有挤出料控制无法实现,需要硬件和软件支持
-------------------------------------------------------------------------------------------------------
医用的微量自动注射器应该可以控制,应该用步进电机细分,用螺旋慢慢顶出,关键要合适的软件,快速合适的凝固材料,有紫外固化材料,我想用玻璃胶也能实现吧,用原子灰也能实现,只不过精度要差,但是完后用雕刻机再雕刻一下应该也可以,现在的FDM是这个原理,

网友C:
没意义的东西,做出来也没强度,还不如用硅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意义的东西,做出来也没强度,还不如用硅模具

什么有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意义的东西,做出来也没强度,还不如用硅模具

与雕铁不同,在3D打印这里的强度倒是个一般容易解决的问题,精度和速度是关键。

网友:
-------------------------------------------------------------------------------------------------------
医用的微量自 ...

这是个很好的代用品,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意义的东西,做出来也没强度,还不如用硅模具

这个东西主要是做产品设计用的。用这玩意做产品,你有多少钱???

网友:
<<碟中谍3>>中的制作胶皮面具的打印机,貌似更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老外有用这个做拖鞋什么的。

一般要做镂空的话,都需要一种很容易去掉的支撑物,也就是说,打印要用两种材料,其中一种是要做完后去掉的。

看另一个视频 像是滑石粉做支撑物。完成后,用负压抽气,吸掉滑石粉

网友:
听说还有激光分层雕刻的。

楼主:
激光不是分层雕刻吧
是固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