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风动救援艇成功后,O艇到了,上图!!!

楼主(2009-06-08):
上午O艇到了,趁着中午休息,去电脑店要了点导热胶,回来将
电机
冷却套上,将电调水冷改好(还没做防水),然后装上,因为O艇是已经基本装配好的(新手,所以。。。。。下次再自己动手做 ),所以总共用了一个小时,将所有东西都塞进了O艇的肚子里,电机轴和船轴好难对啊,刚开始固定好后发现轴拧不动,将电机半固定后一点一点移,然后一圈一圈转轴,感觉差不多了才上紧螺丝,应该没问题吧,
对了,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船的桨怎么像是全浸桨啊?O艇的桨不应该都是半浸桨吗?请大家指教指教。
" border="0">
" border="0">
" border="0">
" border="0">
" border="0">
" border="0"> 这是我改装好的50A新西达电调
" border="0">

网友A:
LZ你的这船那里买的啊!我的和你一样的。不过你用的不是专业的水刀和压浪板!这桨是半浸的,其实你可以用万向节好点·就不用费心去对轴承有没有偏了!

楼主:
宁波象山买的,因为自己是新手,所以目标能跑的起来就行了,下次要自己动手做。
忘了让商家给万向节了

网友A:
我也是找那人买的

网友B:
这好像是叫 超自由空间 的船吧?船壳不错,有胶衣,比较皮实,就是稍重了点!压水板和水刀不太好固定。另外,建议LZ换掉电机水冷套,否则迟早吃亏!

网友A:
支持楼上那种水冷根本没有用,不要省那几个钱!买个适合你电机的铝合金水冷套好!保险不然你的点击就要过热了!

网友A:
不过LZ这船要看你咋么玩了!不追求速度就单单玩玩是可以的,但如果要跑出速度那就有的好折腾了!

网友C:
水冷套???用在有刷上的?

网友D:
这水冷~~~这无刷~~这电调 ~~~这船的大小~~~根本不配套啊~~~~怎么能跑的出速度~~~

网友E:
50A的电调和那水冷套确实那个了点。。。

网友A:
这船现在我用的是540的电机,才有速度!

网友F:
电机小了,速度慢,至少3660级别。推荐3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