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合板自造航母,动力问题,望高手指点12.(汽油机动力)

楼主(2009-06-08):
网速卡死了,上不去图.
说下尺寸吧  全长 910     20块龙骨    比较密    船仓深110   宽150
用华盛26CC汽油机.
打算用三叶铜桨不知道用多大的  用硬轴好还是软轴好?
另外朋友说,让我最好用550有刷马达,没采纳.请教各位老师傅,指点下.

网友:
汽油机貌似重了哦

网友:
用电的方便些吧,娱乐下水就要快,下水就动玩起来,个人觉得油的调试麻烦些。

网友:
用26cc的机器,900多船长你想把航母开成什么速度?有点怕人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速卡死了,上不去图.
说下尺寸吧  全长 910     20块龙骨    比较密    船仓深110   宽150
用华盛26CC汽油机.
打算用三叶铜桨不知道用多大的  用硬轴好还是软轴好?
另外朋友说,让我最好用550有刷马达,没采纳. ...

看不出你的航母是多大的尺寸,但26CC汽油机好像太大了.还是用两台550吧!

网友:
LZ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速卡死了,上不去图.
说下尺寸吧  全长 910     20块龙骨    比较密    船仓深110   宽150
用华盛26CC汽油机.
打算用三叶铜桨不知道用多大的  用硬轴好还是软轴好?
另外朋友说,让我最好用550有刷马达,没采纳. ...

这哪是航空母舰,这是竞速艇的配置了.1:350企业号航母全长就有1米左右.用1台550电机足足有余了.

楼主:
确实是,发动机尺寸不合适,因为没见过, 现在换了个INFINTY18级水冷发动机。尺寸刚刚好,继续赶工,现在弄了个双64涵道自救系统,还有会喷火舌的武器。
等图吧。蒙完皮之后.用E51环氧和玻璃布在外面弄一层。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