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RCE600的兄弟出来评价

楼主(2009-06-08):
在台湾论坛上面看到评价和401差不多~不晓得有用过的兄弟没??

网友:
没用过 帮顶 下

网友:
使用中一切正常

网友:
感觉跟401差不多,入了401就后悔了,现在600自己还收这,舍不得出呵

网友A:
不是说REC600也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REC600也漂吗

我用401+9257也漂,感觉跟600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冬天不知道401效果是不是要好一些,现在还没有测试

楼主:
看来 用过的朋友还是有哟!

网友B:
401飘的还要仔细查查啊,有可能是安装问题。 401多年的牌子不是吹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01飘的还要仔细查查啊,有可能是安装问题。 401多年的牌子不是吹出来的

在坛子里搜一下,401漂的多的去了
就比如下面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181&highlight=%2B%C0%CB%C8%CB%C0%CF%C7%B9

网友:
我认为尾舵机在锁尾方面的功劳要大于陀螺仪。差的陀螺仪用好的尾舵机效果差不多。好的陀螺仪用差的舵机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坛子里搜一下,401漂的多的去了
就比如下面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181&highlight=%2B%C0%CB%C8%CB%C0%CF%C7%B9

(⊙v⊙)嗯,反正我的401用了多年了,从翼手龙到400PRO,还从没觉出来飘。另外身边一个朋友,开始也是飘(401+9257还是520来着),怎么都调不好。结果什么都没动,把陀螺从下面安装换到上面安装,就不飘了。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小小的改动,不知道碰到哪里了,就不飘了。最近不是还有人发现,他的PG800无规律的抽动,原因是舵机插接头没捋好,飞行的时候敲打陀螺外壳造成的吗?。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反应飘,应该有相当多的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RCE600 不知怎么样。。。
反正 RCE500 没次都要调温飘,把我烦的不行。。

网友:
嗨纳粹 告诉你 不能比的 【秋吉尔】

网友:
记住了兄弟:

压电村田无好货

网友:
陀螺最少用ADI

网友:
最好还是Sss m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