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用A123会前后摇,不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08):
亚拓450用A123会前后摇,不稳,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平衡问题?因该怎么放123才平衡?望大家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大哥你的转速低啦~~~~

网友B:
A123用的几S的

网友C:
电池你绑紧没有?

网友D:
重心不对

楼主:
我是用原装430X,12T齿轮.电池绑紧了也会摇.3s123.

网友E:
电机不行,T数明显太小

网友B:
换4S,电机电调都不用动

网友C:
430X只有3550KV,3S肯定不行啊

楼主:
上面几位大哥,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1、上4S
2、换高T齿轮!

网友G:
也有可能是大桨装得太紧了

网友H:
油门曲线升高就OK了。

网友I:
原帖由
天涯明月刀
于 2009-6-9 20:58 发表
1、上4S
2、换高T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