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疑惑!

楼主(2009-06-08):
求教各位:戴尔的开关电源(12v-12.5A),没有12v的输出,输出端剥开后有6条线,两根细的应该是控制线,另外四根很粗,两两组合 检测没有电压,我买的两个电源都如此,是不是那里没有接对?

网友A:
戴尔还有开关电源 是电脑主机的电源吧???????

楼主:
是的,应该是小型机上用的,对付A123的专用充电器的,电流大啊

楼主:
自己搞定:电源黑色地线要并联蓝色开关线,通电后亮绿灯正负极才会电压输出。

网友B:
量量那两个细线之间的电压,低的话用10欧电阻短路下看能启动吗

网友C:
板凳说的对

网友D:
什么电源??
电脑主机里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