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快动平口钳的问题

楼主(2009-06-08):
我没见过,想买一个,请问这种快动平口钳能不能在张口宽度以内不用垫片夹持任意尺寸的工件??
    借用坛子里兄台的图片。

网友A:
最大开口夹多少就是夹多少范围。余量有限。
垫片的作用:1.保护工件不夹伤。2.使刀路避开平口钳。3.使异形件保持较大的紧固稳定。。。。。一套合适的垫片是不可少的。有时要先做出垫片,再加工零件。  你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开口夹多少就是夹多少范围。余量有限。
垫片的作用:1.保护工件不夹伤。2.使刀路避开平口钳。3.使异形件保持较大的紧固稳定。。。。。一套合适的垫片是不可少的。有时要先做出垫片,再加工零件。  你的明白? ...

     这些都明白。只是听人说快动平口钳的加紧距离是一档一档的,假设:要夹紧58mm的工件就要在60mm张口这一档垫上2mm的垫片。我觉得不应该该是这样,所以发帖子问问。

网友:
不用担心, 因为螺丝不是垂直的.
每上紧一点滑块就会向前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