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模拟器用的遥控器 混控不混控指啥

楼主(2009-06-08):
玩
模拟器
用的
遥控器
混控不混控指啥

楼主:
呵呵,本菜鸟的意思是:潜水时看到说混控模式下玩模拟器会有问题,需要切换模式。
这是指啥意思?混控室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混控一般指在六通直机里的ccpm控制系統~
即直机的方向需要傾斜盘以及三個陀机的合作以达到改變傾斜盘方向的系統~表示為3-s
而像lama或傳統直机一個陀机控制一個方向的節然不同~表示為1-s
而混控也會指某個動作與某動作的混合控制~例如油門和尾陀等~

网友B:
我现在用10c和G4模拟器练习飞行。好像10c出厂设定就已经设置了混控,感觉很难飞的样子,连起飞都控制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将混控关闭掉。

网友C:
混控的确切定义应该是,一个通道的输入对另一个通道产生影响。
CCPM的确是最容易设置错的混控方式。如果用Futaba的遥控器,确保在Model->Parameters里面选的是缺省的斜盘模式,对于9C/10C,只要长按滚轮就能恢复默认值了。
实在搞不清设置的话,可以新建一架直升机,什么都不用改,保存就好了。

网友D(2009-07-14):
模拟器里面不能设置混控,不然你的直升机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