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船迷第一次改船失败后 继续开工 破个人记录10迈

楼主(2009-06-08):
第一次失败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8354
  继续改进 ,先说这次的配置
  1、XXD的80A电调
  2、电机是飞速达的2858  3200KV 内传
  3、电池是大白兔的11.1  3sp1
  4、船是小海豚的 TLF 天富龙的 (质量一般 船盖缝隙太大)
  5.接受是LAMA4的 拆的4合一 改的 控是0404的
  6、浆用的32的浆
下面是细节图片 地点:北京崇文龙潭湖公园
  速度 特快 我都 ----------------哈哈哈

不知为何 起步很慢 船前的水花很大。玩3分钟 电调  电机有点热 有50度 不知是否正常

还有条黄色的是下次要改的 原来也是油船 :::18级的

改装的接受

改装的接受

下次的改装黄船1

下次的改装黄船1

下次的改装黄船12

下次的改装黄船12

楼主:
这是放在水中的状态,好像船尾很沉,大家给点改的建议。。。多谢

网友:
把电池放前面
重心就前移了
船尾就起来了

网友:
防水工作真是滴水不漏啊

楼主:
大家注意了吗 ?没有天线  哈哈 忘了拿了 我给贴了一圈 效果不错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56109&share=true[/cc]

网友:
不怕的!

引用 楼主:
这是放在水中的状态,好像船尾很沉,大家给点改的建议。。。多谢

这二叶浆和斜軸系会把船头稳压下來的.

网友:
在这个圈子里贫富是没意义的,能够不断坚持,不断进步才是最重要的,作为新手已经不错了,船基本正常!

其实这条船可以不用压水板的,试试拆掉吧,你在视频里说得对,船头的阻力很大,很可能就是因为压水板的角度过大导致的反作用力,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温度也算正常,保险起建还

是用专用的船用无刷电调好点,重心尽量靠后,参考一吓我的图片吧

静态也很沉的

静态也很沉的

这船的特点就是稳定

这船的特点就是稳定

内部布置,电池在塑料扣位

内部布置,电池在塑料扣位

后部,没装压水板的

后部,没装压水板的

网友:
看来小海豚跑不快啊

网友:
这船在快就要有问题了!我认为要竞速的话还是CAT 和虾船好!

网友:
装备很不错,不算穷人了,看看我的,这个才是穷人的装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B4%F4%B1%A6

网友:
换32的三叶桨或者35桨 压水板没用的拆掉

楼主:
多谢 各位 换35的浆  行吗 ?我这就把压水板拆了,,还有电池是放在船头还是 船尾部好点啊

楼主:
这个浆现在用的就是32的浆 ,换35会有和效果 。电机  电调 受的了吗 ?

网友:
应该不行,桨大了一点这阻力就大了很多,我540的电机带435的桨电机都很烫!

楼主:
原来如此 不换浆了 安全第一  。常言道:听人劝 吃饱饭 。。

网友:
LZ要是穷人,那我玩木虾的要算丐帮了。

网友:
肯发本钱一定行

网友A:
你把我的记录打破了...我的记录是8KM /H~~

网友B:
还是不错的可能电机负载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