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加持四爪卡盘

楼主(2009-06-08):
给80的四爪做了个法兰盘,直接用三爪卡盘加持,方便!

网友:
高!小四爪要畅销。

网友A:
这样也行,高呀!

网友B:
80的四爪很难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高呀!

行啊!我怕把那个法兰盘的外圆加伤了,垫了一层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的四爪很难买

好买!有的是!
价格还算可以,我这个是110买的。就是外观有些不好,卡盘几乎就没有用过,卡爪没有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买!有的是!
价格还算可以,我这个是110买的。就是外观有些不好,卡盘几乎就没有用过,卡爪没有磨损!

哪买的?

网友C:
你装一副反爪,不就可以直接扣住你的4爪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装一副反爪,不就可以直接扣住你的4爪盘了吗?

反抓还得装不是,车个法兰盘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办法~

豆豆兄的615弄的的确不错了!小弟很佩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豆豆兄的615弄的的确不错了!小弟很佩服

佩服个啥噢~~~~
咬紧牙关挺过来的~~~~
调精度的时候差点崩溃掉~~~~
那几天LP说我走路都晃晃悠悠的~~~~~该不是病了吧~~~~  :loveliness:

网友: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装花盘

网友E:
80的4爪小了点,最少应该130的
我也是这种方法夹持,不过我的4爪是1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个啥噢~~~~
咬紧牙关挺过来的~~~~
调精度的时候差点崩溃掉~~~~
那几天LP说我走路都晃晃悠悠的~~~~~该不是病了吧~~~~  :loveliness: [/quote
不会的,调整精度的确不容易,得好好花些功夫,你下了功夫了。我的只是大概能用就行了。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的4爪小了点,最少应该130的
我也是这种方法夹持,不过我的4爪是160的

闲云兄你好,我想买160的四抓,我怕615的主轴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佩服个啥噢~~~~
咬紧牙关挺过来的~~~~
调精度的时候差点崩溃掉~~~~
那几天LP说我走路都晃晃悠悠的~~~~~该不是病了吧~~~~  :loveliness:

嘎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闲云兄你好,我想买160的四抓,我怕615的主轴受不了。

我在使用中感觉没问题,很多大件的东西都可以干,刷刷的,爽
换吧,换大的,干活痛快,实在怕不安全,可以在主轴的另一边用根铁棍子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使用中感觉没问题,很多大件的东西都可以干,刷刷的,爽
换吧,换大的,干活痛快,实在怕不安全,可以在主轴的另一边用根铁棍子拉紧

好的,多谢了,改天我去旧货转转,再弄个160MM的四爪来。

网友F:
 我八十的卡盘照这样是不是可以夹五十的了?还有就是想问下大家比五十小的卡盘还有吗?哪有买啊?

网友:
想当初,没来喜的时代,为了车代铣加工平面,我给CM615弄了个200mm的四爪,用了两次累人呀,太沉.后来又弄了个125的.200的想卖了换160的.

网友:
呵呵,这回小良不害怕了吧,FANG哥200的都用上了,160的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八十的卡盘照这样是不是可以夹五十的了?还有就是想问下大家比五十小的卡盘还有吗?哪有买啊?

比80再小的,手紧的比较多,50、30的等等
再说了,做个四爪法兰,你的80三爪可以夹100的四爪呀

网友G:
精度怎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精度怎样啊?

一般都是四爪单动才这样用,所以精度的关键在于装夹工件时的打表测量,
三“夹”四时的精度就是差个4、5丝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80再小的,手紧的比较多,50、30的等等
再说了,做个四爪法兰,你的80三爪可以夹100的四爪呀
袄谢谢,那C2100的卡盘是可以用的,我是只要弄些小玩意,主要就是反抓内径二公分以下的环之类的,我网上查了只见五十的卡盘,三十的没见过,改天去淘淘看,网上有卖的话还请兄弟能给个连接

网友H:
试一下用三爪卡盘反爪能否卡80单动四爪,这样就可省去四爪的法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一下用三爪卡盘反爪能否卡80单动四爪,这样就可省去四爪的法兰了。

试过了,我的130的上反抓能夹持80MM的四爪,但我不想换反抓,换来换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