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这条铜管漏气,怎么办?

楼主(2009-06-08):
经过检查发现空压机的这条铜管漏气,具体位置是在上部,与保险阀的连接螺栓部分。

拆开看了,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不知这条管子有什么作用,什么地方可以维修更换?

现在是有时漏气,有时不漏气,好像是因为震动导致的一样,当然绝大多数时候是漏气的。

楼主:
原来还是我的帖子。

谢谢!

网友:
是泄压用的

压力达到限压值时,压力开关动作,顺便顶开了这个铜管头部类似汽车胎气门心一样的装置,这个地方漏气,十有九是气门心脏了(白色的尼龙件),你能拆开清洗一下,或调整一下,要买的话可以到专门卖空压设备或气动元件的地方,可能你要买一个全新的压力开关了,这个气门心好像不单卖啊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找个修空调的递根烟,两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没有指清楚哪个铜管漏 如果是那个黄色的 多半是喇叭口没有扩好 或者上的太紧压出裂痕 或者上的太松漏气 搞点肥皂水用刷子一涂就知道具体漏的位置了

网友:
箭头处拧开就明白了。

网友:
这里的锣丝内部检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非常感谢!

再拆开来看看。

网友:
一般上是单向阀坏了漏气.
8楼图拆开看看.

网友:
这根铜管是当充足气后停机排气用的,一停机屁的一声把汽缸头里的空气放光为下一次启动做准备。如果停机后长时间还漏气应当拆开看看下面的单向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