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800 尾巴抽动的原因之一

楼主(2009-06-08):
PG800 尾巴抽动的原因之一为我的飞越450更换了pg800,pg800的确好用,比401好(一定要设置卡,否则很多细节设不了),可是尾巴会不规则抽动,在网上查了很久,多数抽动是由于Assan2.4和pg800的问题,但是我用的不是Assan 2.4,就是这个原因至今没有下定决心上assan2.4g,还有人将是接受离陀螺近了,又干扰,于是把接受用锡箔包了起来,没有用,还有人换了双面胶后改变了抽动的现象,可是我的pg800是用原带的双面胶+铁片+双面胶,按理不应该有问题啊,搞的很崩溃,打算换回401了,看着pg800突然发现锁尾舵机的插头离陀螺很近,想是不是飞起来后因为振动,插头会碰到陀螺引起抽动,重新整理线,使得线和插头远离陀螺,飞了两块电,再也没有不规则抽动问题了。

网友:
 LZ费心了

网友:
插头问题确实应该注意检查,有一次陀螺仪插头松动,电调居然不自检.
我还以为电调坏了,还好借了一个电调试得时候发现了插头松动,避免了经济损失

楼主:
不是插头松了,而是插头碰到陀螺了,导致抽动,所以不是插头问题,如果线没有理好,碰到陀螺,也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A:
ASSAN2.4已经解决了和PG800兼容的情况,现在锁得多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AN2.4已经解决了和PG800兼容的情况,现在锁得多稳啊

是么,那倒是可以考虑换Assan2.4试试,

网友:
Assan啥时候解决的,看看我的能不能用?大概4月分买的,硬壳接收

网友:
澄清一下,所谓ASSAN2.4G会影响PG800抽动的问题,是两种产品的不兼容造成的,而且不止ASSAN一家2.4G产品了PG800有问题。

任何一方软件做了改动都可以解决!

呵,不过这个事已由ASSAN做了。新出套装针对PG800的兼容性问题已解决了。老产品用户也可以联系我做针对性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