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啊~~~~我的船要用什么电机呢?????

楼主(2009-06-08):
因为原来的电机不知道为什么,只转了几分钟,就忽然卡的一声,就卡住了,不转了,现在只好换电机了
要给天富龙的0艇用的,船长83公分左右,电调是星星125A的,电池用6S A123
请高手们指导一下要用什么水冷电机呢,

网友:
首先,我不是高手!
不知你用多大的浆?83CM的O艇,建议上B3674,KV可选1660--1845的,用38--40的浆,上6-8S A123,只是建议,欢迎拍砖!

网友:
低手的看法:8S对电调要求高了点,6S浆上42

网友:
低低手的看法:用3674电机KV1800左右.6S2PA123.200A电调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42的桨,那就是去买个扭力大点,也就是低KV值的电机是吧,
谢谢楼上大侠们的指导啊,
谢谢了

网友:
这楼主不是新买的船吗?刚买就坏,不是成品吗?

楼主:
刚买的的二手的,他只下了几次水,船到手东西都很新,电机很新,谁知道东西要坏了,电子厂品啊就这个样吧

网友:
电机怎么了?还能修吗

网友:
可以试试FSD的3548-5这个外转子电机, 不过只能用到5S的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