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姐。。看这个 电直 是垃圾么!!!★★★★★★★★★★

楼主(2009-06-08):
玩JJ高手们。帮我看看这个大“JJ”。能卖么小弟新手上路。。请教这款JJ有没有性价比可谈。。。。可否考虑购买?? 或者说就是个山寨垃圾货。。。。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这几天就准备入手一台!!!!!!!!!!比较着急。。。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FMT450 V2B-K金属碳纤空机版简价

一、 功能说明:

V2主旋翼夹座采用大型电/油直的止推轴承式设计,在超高转速的强大离心力下,仍有极佳的顺畅度,对暴力3D飞行具有反应快速、动作精准的完美体现。

●侧板采用1mm厚度CNC精密加工之碳纤侧板,大幅提升机身的刚性,在剧烈的3D操控下显得干净俐落,毫不含糊。

●纯正的CCPM版本,配合全新的铝合金组件,使动作反应更加直接、精确。

●全金属旋翼头组,采用高硬度铝合金,经由CNC精密加工而成,除了有良好的刚性外,各混控臂的动作亦更加精准顺畅。

●采用具有止推轴承设计的主旋翼夹座与4mm的横轴,在高速的运转下仍有极佳的顺畅度与稳定性。

●采用贝尔(Ball)及希拉(Hiller)两种系统混合控制,藉由贝尔(Ball)控制系统的构造简单及希拉(Hiller)控制系统的灵敏省力特性设计,加上CCPM的控制方式,可同时由3个服务器共同执行AILE、EVLE、PIT三个动作,使直升机的操控更加精准、迅速,同时减轻伺服机的负担,增加寿命;尤其在激烈的3D飞行时,更可以感受到CCPM控制系统的过人之处 ,操控手感更可媲美引擎直升机。

●新型修正CG高效尾旋翼,流线、敏捷,使陀螺仪的效率更能发挥淋漓尽致。

●新型双轴承尾旋翼控制组,控制片采用铝合金CNC加工,滑顺的机构设计,使螺距变化行程无比顺畅。

●提供平衡翼锤,一般飞行时可于平衡翼加重,藉以提升飞行稳定性,特技飞行时,即不须加重,可展现3D动作灵活度。

●高精度耐磨损皮带传动轮、尾旋翼夹座,采用高硬度铝合金,经由CNC精密加工而成,抗摔具有良好刚性。

●新尾旋翼传动齿比,不但更适合高KV马达的超强动力,亦同时提升安全性。

●采用铝合金皮带传动轮与尾皮带传动轮,高精度、耐磨损,有效降低传动损失,运转更加顺畅。

●全机采用新型加强耐磨连杆头与不锈钢连杆控制圆球头,耐磨损、抗氧化。

●尾旋翼T型座改用不锈钢材质,高刚性、不易变形。

●全机采用35颗精密轴承。

●高稳定性与敏锐性混控臂设计!更能发挥优异3D飞行操控稳定性与精确度。

建议!

初学者选购、组装、调机、飞行时务必委请老手从旁指导,使能让您的入门飞行,事半功倍!

二、 FMT450 V2B-K金属碳纤空机版详细配置:

金属旋转头部和尾部,碳纤机架(侧板)。

塑胶机头罩。

机身长:660mm           机身高:228mm

主旋翼直径:700mm(配325MM木浆)       尾旋翼直径:
150mm(塑胶)

主齿轮传动比:12T/13T   传动主齿轮:150T

尾旋翼传动齿:25T       尾驱动主齿:106T

网友:
删贴前 坐沙发  留名

网友:
看上那蓝色的塑料头罩了,,,超级耐炸

楼主:
怎么没人帮帮我啊。。。。。。。。。。。小弟着急啊 !!!

楼主:
这款鸡鸡。可以放心购买么。。。那位大哥给点建议啊 。。。拜托了!!!

网友:
好大的托啊。

楼主:
我晕死!!!!泡了好久论坛终于可以发帖了。。。没想到被人说成是拖。。。这都什么社会啊。。。。。。。。。。。。。。。

网友:
不好,买Y T

网友A:
买亚拓的人都是属于炫耀一族的
对新人来说亚拓和山寨飞起来跟本感觉不出来
只有停在你面前才知道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停着看的

网友:
不是拉圾,是战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亚拓的人都是属于炫耀一族的
对新人来说亚拓和山寨飞起来跟本感觉不出来
只有停在你面前才知道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停着看的

这位老兄玩过电直么?
不要乱误导人,机机不同区别大的很,对新手来手,差别更明显

网友:
买吧买吧, FMT淘宝店家还可以。打过交道,只是不知道这机器咋样, 反正也都是山的。

网友:
做工不错性价比高不高?

网友:
fmt和固朗差价不是很大吧,我比较倾向固朗的。亚拓的我知道好,但是价格高啊。你看路上奔驰长安不是一样在跑。有钱你买跑车,没钱我开面包。我没有飞过实机,但是从网上收集的图片,我觉得固朗比fmt精度要高些尤其是尾翼的部分。买金属的哈,耐炸!我现在还在攒钱,准备买固朗的。

网友:
垃圾中的战斗机,
呵呵
开玩笑呢
没有垃圾的机子,只有垃圾的人
只要价格合理就行,
我用飞越398还行

网友:
店家还可以~

楼主:
哎。。。。我头大很。。。真不知道买不买这个机机

网友:
个人意见

1:说实话,我并没看出楼主是托,到多了几分理智,当初我要是把我花6000多的黑鹰发上来,相信大家都会给我中肯的意见,不至于花那么多冤枉钱,还被商家宰。
2:鸡鸡的品牌说实话我还没听说,这些参数大部分450都一样,如果金属件强度可以,价钱又低,个人觉得可以考虑购买,毕竟空机没多少钱,关键在电子设备,但如果和古浪的价位差不多,建议固郎,因为大家都在飞,必然有理由。3-400的鸡鸡,新手哪怕过了简单航线就摔烂了,再换,也可以。
3:山寨和YT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新手如果模拟器练得好,不要做没把握的动作,经济条件允许,上PRO都可以。
4:两者精度不同,比如同样摔机,YT也许换两轴就可以了,但山寨有可能中联或其他金属件变形,而这些往往新手看不出来。当然问题多了,新手也就学得多了,修机也是一门学科,那个非飞机高手都是调机高手

网友:
呵呵,哪个好根本就没人说的明白.楼主有多少钱买多少钱的机.问那么多没用.
上了机飞出什么问题来问才有意义.
另外,如果楼主预算这么紧,我建议还是不要玩模型了,否则以后你也会觉得很吃力的.
肺腑之言,别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