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08陀螺仪内部构造图

楼主(2009-06-08):
MEGA 88单片机,8M晶振

下面是JB08的感应器和ESKY  3in1混控版带的,清一色的村田式陀螺仪感应器。
左边是JB-08,右边是ESKY 混控版,看样子陀螺的程序了!JB-08真的很好用。

网友A:
仿佛用JB08的很少耶~~

网友:
rcgroup上早就有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佛用JB08的很少耶~~

在我的忽悠下, 现在不少人用了哦。

我自己就买了两个了。。。 016和450都用。。。

楼主:
不过有些舵机 配JB-08会死机的!

网友B:
压电无好货,至少用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无好货,至少用AD

此陀螺确实很牛

经研究,得知,陀螺好坏取决于程序

用了AD,程序一般般的话,效果也和这个差不多

要的就是效果,因为陀螺锁尾都是靠程序实现的,用的东西虽然是最便宜的,但是只要质量没问题,程序也没问题的话,效果很容易保证

哎,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好陀螺啊

网友:
多贵啊,这个

网友C:
好用吗?为什么我的飘来飘去?问一下lz配的什么尾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吗?为什么我的飘来飘去?问一下lz配的什么尾剁机?

我用 ESKY 舵机能锁住

国产的某个没牌子的舵机 也能锁住

银燕也可以

网友(2009-08-21):
这款陀螺仪在我的450上比KDS800好用

楼主:
 450上
配了262HB,效果就不用说了!

此陀螺如果照401那种方法去调试,就不会有舵机臂摆到一边的情况

初始化时候飞机要放平
还有这个陀螺的配同样的尾舵机,效果优于KDS800'
而且是天壤之别

网友(2010-07-05):
我也有个JB08
配数码舵机
锁的很不错

网友:
目前正用JB08,从450飞到200效果都很不错。

网友:
请上一个演示锁尾效果的视频。

网友:
是不是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