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刚发现我的DX7无论是飞真机还是模拟器,油门推到25%时螺旋桨才转动,正常么?

楼主(2009-06-09):
(无正文)

网友:
应该是油门曲线问题。

网友A:
如果油门曲线没问题的话,就需要校正一下摇杆行程 。

网友:
检查油门曲线,并重新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B:
用的垃圾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垃圾电调吧。。

YT500原装电调啊,关键是在玩凤凰模拟器时也是要推到1/4处,才有油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油门曲线没问题的话,就需要校正一下摇杆行程 。

如何校正摇杆行程?是在工程模式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