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发动机?大家看看。

楼主(2009-06-09):
前两天在公园里玩,看到一位大叔在修理草地,身上背着一个汽油剪草机,能连续工作很长时间。
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发动机?能不能用在飞机模型上?

网友:
就是一般的两冲程小型汽油机吧

网友:
加混合油(汽油+机油)的割草机

网友:
两冲程小型汽油机 25ml的  旧的100多
新的 济南轻骑就产 400多 做船用很好

网友:
这个我知道,25到30CC的,进口的是杀克丝牌子的,以前用在助动车(也叫飞毛腿)上的,手拉发动的,好像很重的,前些天看到我们那有卖是修草修东青的那种有点像电锯才五百块,是不是好做飞机我就不懂了,做个小孩的汽车应该可以的

网友:
做飞机太沉了 做车很好 带自动离合 很好的

网友:
记得过去有人改装后想用在飞机上。最后是否成功不得而知。

网友:
太重了,之前也经常看见人家在锄草,感觉威力很大哦,飞机估计用不了

网友:
车船可以用

网友:
作直升机到可以考虑!

网友:
割据一哥们说他准备改装做4米的固定翼上用

网友:
有人改过飞机用的,成功了,不过先要减肥

网友:
有用这发动机做过船尾舵机 的吗 到夏天啦正打算有空做个舵机  我的还是电启动的

网友:
我们这边就有模友改装后装在飞机上用,但是改装很麻烦,也很费钱,不推荐

网友:
小松割灌机,浮子式化油器,两冲程,1.8马力,磁电圈感应点火,曲轴转动一圈点火两次。用作飞机动力的话,确实不合适,飞机发动机应该用膜片式化油器,另外点火线圈太重,应该换成电子点火装置。

网友:
做个飞艇或许可以吧

网友:
小松的贵的要死 ,好的5000多便宜的也要2000左右

网友:
直接换上 螺旋桨 看看飞的起来步 哈哈

网友:
用蚊拍来做电子点火可以么???

有没有人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