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脚电压问题,请高手分析!!!!

楼主(2009-06-09):
我的HL  3851-2   升级了B2856XL  KV2300的马达
电调型号不清楚  厂家说是40A的
11。1V  LI-PO锂电  16C
舵机恒龙13KG金属舵机
买时候卖家建议用7。2电  但是说着套动力也能用11。1的电

暴躁程度轻点油门就抬头,4轮大饼又甩暴的可能
唯一不解的是  舵机 跑2下就失灵,休息一会后恢复正常  在跑在失灵  休息在恢复(舵机也不热)
请高手指点原因  另外因为舵机失灵没长跑过可能也就跑了5分钟 请问着套无刷 上11。1会不会费
换上大钢伞耐玩不?(恒龙的车架真的没想象的结实。。。)

网友:
HL的车架是以不结实而出名的

网友:
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楼主:
谢谢达人指点 另外问一下  换上钢伞  用着电 能不能 坚持住  这个套动力11。1V会不会烧?

网友:
舵机用些时间发热失灵?一般标准舵机电压4.8~6V,太高电压了舵机就发热甚至烧毁
"舵机恒龙13KG金属舵机"是典型的不适合超压的舵机!我早烧了2个.FUTABA3003舵机可以扛住8.4V,确实厉害.
那个40A的电调BEC是怎样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用7.2V的电池都要小心了,HL舵机命短的(这个不能算是舵机质量问题,因为超压使用了).不行就另接个UBEC,舵机就没问题了
换钢伞可以抗住11.1V,扛不住的是整个差速塑料壳,无刷的暴力很快会磨损塑料壳最终使得伞齿啮合不好
塑料件太烂,大概就是HL不结实出名的原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