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反的后果

楼主(2009-06-09):
相知道电源接反后电调的反应?是冒烟?起火?还是澎的一声?

网友:
 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LZ说的很对,

网友:
告诉你吧!冒烟,起火,澎的一声都有,电调越好越明显,想去试试吗?

网友:
lZ做个勇敢的实验党吧

网友:
mos管开始发热,随之而来见到管上中间位置有个红点变成火星,马上冒烟,过后就澎的一声·这一过程在三秒内完成·

网友:
同时,电解电容接反会爆外面的铝壳,曾发生飞出炸瞎眼睛的事故,慎独。

网友:
只知道不會有好后果~
沒想到后果还挺嚴重的~~

网友:
众望所归,楼主还是试一下,再来个视频让大家分享一下呗

网友:
试一下, 实践知真相

网友:
同意由楼主动手演示,我们大家围观的方案

网友A:
  楼主问的。我曾经试过两次接错线,但是很奇怪出现了两次不同的结果。一次是好赢12A接反了。结果就是烧胶了。管炸裂了报废电调一个,第二次又是犯低级错误,买了个中特威40A电调,匆忙焊接T头上电,结果正负反了不知道,一插电池,20C 1500MA充满电的,啪……一声,一阵味道还未反应过来,只感觉电调比正常发热厉害,足足短接了四-六秒长,拿起电调看看没明显的烧焦,但是有一阵味道,用万用表测量正负,电阻没激穿没短路。报着试一试的心态,把线重新焊接然后上电,电调竟然正常工作,接上钳表测量,电流上到33A都没严重发热。而且是持续工作。现在还正常使用中,但是那块短接的电池就惨点,我放假回家 一看,怀孕了报废。。  最终还是要付出短接的代价。。

网友:
这个只有体验了才知道.呵呵

网友:
后果只有一个..就是直接废掉...

网友:
我无意中试过先有糊味再看电调里一个亮点越来越亮紧接着一声爆响然后熊熊烈火 前几个过程也就2 3秒 谁要试先准备好灭火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我曾经试过两次接错线,但是很奇怪出现了两次不同的结果。一次是好赢12A接反了。结果就是烧胶了。管炸裂了报废电调一个,第二次又是犯低级错误,买了个中特威40A电调,匆忙焊接T头上电,结果 ...

你的第二个电调应该是在电源输入处接了防反接二极管,纯属猜测

网友:
我試過了, T插有火花, smt電容有火花及出煙, 澎一聲, 時間好快, 零點幾秒電調已廢掉.

网友:
偶今天一大中午测试一台电机的时候,由于没有焊接T插电池的正负极和电调也接反了,刚接触上电池就冒烟了,赶紧断开,电池电调都发热,等温度降下来了,又一次接正确测试,电机动转正常,推到最大油门电机也一样正常~!!!!!!给道是我的电池和电调质量好所以才没有怪!现在心里一直担心这次冒烟会不会影吃电池和电调的性能~等高手发表下见解!!!!!!!

网友:
差電調>>>>死電調,死電池
好電調>>>>保電調.死電池!

网友B:
我反接了一颗5号干电池,结果没事,呵呵

网友C:
试试看可能没事

网友D:
接反过 25A电调烧了5个MOS管 后来换上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