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据上 亚拓500 比 固朗500 短了30CM???

楼主(2009-06-09):
这是淘宝上看的亚拓500esp的参数
●機身長:840mm
●機身高:310mm
●主旋翼長:425mm
●主旋翼直徑:970mm
●尾旋翼直徑:200mm
●馬達主齒:12T/13T
●傳動主齒:162T
●尾驅動主齒:145T
●尾翼傳動齒:31T
●齒輪傳動比:1:13.5:4.68/1:12.46:4.68
●空機重:1370g
●全配重:約1700g

这个是淘宝上看的固朗500的参数
全长:1114mm 高:288
主旋翼直径:980mm
尾旋翼直径:165mm
主桨规格:430mm
主齿电机齿数比:120:(18,20)
主轴尾轴齿数比:56:11

怎么会差那么多?

网友:
因为一个是全长,而另一个是机身长。就是这样,算上桨的长度应该就一样了。

网友:
因为一个是YT一个是GL,就这么简单

网友:
YT说的是机身长,不含大浆展开以后的,不过GL的机身长也比YT的长,是90CM,我量过来
要是把大浆都打开那就一样长了

网友:
两架飞机主轴对齐。   GL的要短一点。  飞起来,感觉GL的灵活点。   原配主桨比亚托的窄,原配尾桨比亚托的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