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空心轴电机啊? 大概2830这一级的。

楼主(2009-06-09):
哪里有卖空心轴
电机
啊? 大概2830这一级的。上届模展就买了4D头,一直没用上。最近90cm机炸了。想做一架4D的。

网友A:
老虎终于要上4D了 什么时候开飞喊上我哦

网友B:
我的建议,4D机不要用这么大的电机,原理如下:
2830电机较重,功率也大,一般这个级别的电机都在50多克的重量,功率150瓦上下,拉力7-800克。这个动力飞350-400克重的飞机就很好,但是4D机最归宿的飞行就是“倒悬停”
假如飞机自重350克,正吊悬停时螺旋桨的气流对尾舵的作用方可,但是一旦飞机倒过来,需要飞机悬停,其气流先经过尾舵,这个力量要远远小于正吊时的力量,所以要飞机倒退飞行就变的很困难了。为什么国外的4D飞机都很轻呢?缘由就在此了。。

楼主:
我买的4D桨大,1047、9050,又重,根本不是给室内机用的。

网友C:
XX牌电机就是空心轴 需要可以短信问我 免得变成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