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盲孔吗,用强力的磁铁吸一下。我想在旁边钻一个小孔可以用小罗丝刀抠出来吧。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成,反面打一个1毫米小孔用钢丝砸出来。

网友(2009-06-09):
见到洞就乱桶的结果吧,呵呵
你先看清是干啥的洞啊 要是润滑的 就不要管了。看起来那个洞没啥用

网友:
用点焊机在钢珠上焊一根钢丝,拉着钢丝就出来了。

网友:
把工件反过来,地上垫块厚木板,滚珠朝下,手抓住工件整个朝下摔.(一直抓着不要放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拿着翻过来,用榔头敲背面试试
可能会起反效果.

网友:
用台钻加上一个平头铆钉铜柱唔的,钻珠子,想法让柱子在里面转动,然后在磕打出来。

网友:
真空吸行不?

网友:
看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钢珠是铆在里面的 不是磁铁能吸的出来的 如果钢珠能向里面推动的话 就用钻头把孔加大一点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是搞滑块的时候不小心弄进去的 那个孔是固定滑块盖板的 很重要的 实在不行就直接敲到底 把内六角螺丝搞短点吧 别折腾了 别搞变形了 这个需要精度很高的哟。。。。。。

网友:
反过来拿着滑块使劲砸

网友:
难难,从没碰上这个问题,楼主,取出来之后,请告诉一声,我也学学

网友:
留着吧,干嘛要取它

网友:
敲能看到珠子这面,靠惯性让珠子出来

网友:
热胀冷缩这方法好!很多压缩气体都可以 打火机的气体都可以

网友:
用大电容(比如4700nf/50v)充满电,一头接好铁块,另一头接铁丝或钢丝,然后捅滚珠,瞬间大电流放电会把滚珠焊住,然后揪出来,要是不小心掉进去的不会有多大劲,要是砸进去的只能在背面钻孔,再砸出来了

网友:
用电磨夹小型金刚砂磨头,把镀层磨掉,钻孔攻丝,可能能行

网友:
用力直接拍到案板上  应该能出来   除非你用榔头砸进去的。

网友:
对了, LZ试过用502没有?
拿根塑料棒(不能太软的), 磨个弧面, 点适量(注意不能太多), 洗干净油污粘着钢珠.

网友:
球球塞到螺纹眼儿里去了,看来比较紧,要不早出来了,
热涨冷缩,卡的太紧
用胶粘,拉不动
正面焊,球太小
灌水冷冻,时间太长
灌炸啊药,不好买
用磁铁,壳导磁
激光 水刀 等离子,太贵
放黄豆浇水发芽,放不进去
背面打孔吧,打歪了也没关系,侧面打也行,连通就行.不要用细铁丝,卡到边上就坏了,向孔里塞泥巴,不要太湿,用力攥能成团的那种,塞满泥巴插铁棍,用铁锤砸铁棍,泥巴会把球顶出来
我经常用这种泥巴法从正面拆空心定位销

网友:
侧面钻一个小孔用黄油枪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