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有人拿T4VF开油直的是怎么样实现的啊?

楼主(2009-06-09):
我看见有人拿T4VF开油直的是怎么样实现的啊?

网友A:
他的油门舵机和螺距舵机用Y線接起來,用推桿長短調螺距配合油门,通常都是hpm的机.

网友B:
曾经研究过,非CCPM结构的直升机还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下 怎么连接

网友B:
非CCPM的飞机用四通道控可以飞,但是不能切3D模式,以美国手举例,油门杆的左右是尾舵,感度只能在陀螺仪上调节,十字盘上有两个舵机控制,尾管对着自己,上面或者下面的舵机是升降舵,左边或者右边的舵机是副翼舵机,螺距舵机和油门舵机用Y线连接,调节螺距拉杆长度配合油门实现变距。

楼主:
已经满足悬停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