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师傅请进!

楼主(2009-06-09):
先看看下面的

去年买了个华科尔的5#8,全金属的,倒是挺好飞的,但控坏了,用我原来的6EX 不能用,现在华科尔都是2.4G的控,也不能用,再买个老式的控也得200多,索性换了4合一,各位大侠给介绍下那种4合一能使用FUTABA 6EX的控,,,,要真的试过能用的,听说的就免扰,,谢谢先shao

网友:
我真正用过的有lama esky 的四合一~用6ex可以控~

楼主:
哦,不用改装什么吧,直接把6EX的接受上的晶体拔下插在那四合一上就可以了吧???我试过把那6EX晶体插在我的华科尔上,那四合一冒烟,,赶紧拔下,插回原来的,试了试灯还亮

网友A:
华科尔的设备我记得不兼容futaba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设备我记得不兼容futaba信号的

我的意思是,仅保留机身和电机(好像是180的)还有舵机,,把整个四合一换了,就是想问问别的品牌的四合一,能使用6EX的控,又能接原来华科尔的马达和舵机,马达和舵机应该都是通用件吧,这样偶的JJ不就能用6EX的控了,,另外,偶的6EX是72M的,换四合一的话该注意什么呢,,最好能给个商家链接,,万分感谢啊!!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买ESKY V3,V4的3合一 加上你6EX的接受 就是4合一了`~可以接原来华科尔的马达和舵机

网友:
用esky 的 V3 V4 都行,而且晶体要是配套,四合一72   35 都行 通用!!我就是用6ex飞V 3

网友B:
我改装狂  找我 有 ESKY 的3合一  只需要3合一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装狂  找我 有 ESKY 的3合一  只需要3合一就OK!

网上淘了个0705的,等到了装装看能不能用

楼主:
谁来救救我啊

今天E_SKY的四合一到了,,接上,前马达的正负极接反了,马达上的一个元件通红通红的,赶紧拔了电池,烧了,,不知道马达有没有烧了,还好四合一没烧了,接上舵机还能动,还是亮绿灯,该死的ESKY,也不在上面标标正负极,,,,,可怜偶连LAMA都整不好,还想着YT450呢。。。。不过,还是能和FUTABA 6EX的配上对呢,对电子的一窍不通啊,,
谁能帮我修修啊!!  谁能帮我修修啊,,谁能帮我修修啊。。。
站内短信或QQ69930782

调整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E_SKY的四合一到了,,接上,前马达的正负极接反了,马达上的一个元件通红通红的,赶紧拔了电池,烧了,,不知道马达有没有烧了,还好四合一没烧了,接上舵机还能动,还是亮绿灯,该死的ESKY,也不在上面标标正负 ...

应该还好吧!
“估计”混控板里的马达驱动管是报销了……
马达上的元件是个续流二极管,“估计”也OVER了……
上面两种、4个(或6个)元件都换了会好的!

网友:
烧掉的那个东西可以不要,把积碳去掉清理干净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E_SKY的四合一到了,,接上,前马达的正负极接反了,马达上的一个元件通红通红的,赶紧拔了电池,烧了,,不知道马达有没有烧了,还好四合一没烧了,接上舵机还能动,还是亮绿灯,该死的ESKY,也不在上面标标正负 ...

烧得通红的、现在已不见了的元件是个二极管,起续流管的作用——保护马达驱动管(MOSFET)。马达上不装也没事的,因为,ESKY的混控板里已有这个续流二极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E_SKY的四合一到了,,接上,前马达的正负极接反了,马达上的一个元件通红通红的,赶紧拔了电池,烧了,,不知道马达有没有烧了,还好四合一没烧了,接上舵机还能动,还是亮绿灯,该死的ESKY,也不在上面标标正负 ...

        拆开4in1,取出混控板,用万用表(最好是指针式的,数字表用电阻档检测时效果不明显。当然,数字表可以利用检测二极管的那个档位来检测,若单向显示0.5~0.7的话,也能表示MOSFET管是好的。)检测FET管的S\D的极间电阻就能判断出其是否顺坏。若坏了,只要更换后就可以恢复工作了。
附上检测示意图:
下图包含了常见的IRF7413、7403、7823、4420等内部结构,及N沟道MOSFET管的好坏简易检测方法。

说明:
        可在线测量(没从电路板上拆下)MOSFET的好坏。即,黑表棒接S极(1、2、3脚)、红表棒接D极(5、6、7、8脚),万用表指针应偏转较大(X10档时,显示的阻值约为100欧姆以下)。表棒互换后,指针不偏转,应该明显地呈现出二极管特性。
        4脚为G极,再线测量时,与S、D极不该有较小的电阻——通常,会有几千欧姆的阻值,是电路的回路电阻值。拆下测量的话,均不呈现出导通状态的话则是好的(G极开路另当别论)。若电阻值很小了,且正反向一样的话,那么G极损坏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4in1,取出混控板,用万用表(最好是指针式的,数字表用电阻档检测时效果不明显。当然,数字表可以利用检测二极管的那个档位来检测,若单向显示0.5~0.7的话,也能表示MOSFET管是好的。)检测FET管的 ...

老大啊,我就怕到时候把万用表也烧了,,, 还是直接点,再插上马达试试,是不是把上面烧焦部分给清理干净就可以了??

楼主:
刚接了下,一插电池马达就转,

遥控要设成什么呢,1:PPM或是PCM,
2:斜盘是1-S还是3—S,
3:舵机的正反向要怎么设,
还有那四合一那个是接前马达,那个是后马达

调整大小

网友:
第一将另一个马达上的二极用烙铁将它去掉;
第二设置为ppm;
第三设置为lama;如果还是一接电马达就转,那么这一路的mos管坏了。

网友:
马达一接就转,肯定是烧了四合一的mos管了,还好其他的元件没坏。

网友:
 哪天好用我的2.4G控我就买个玩玩

楼主:
那位高手帮我修修啊,愿奉上华科尔的控和四合一。

网友:
找黑人师傅呀,若是在昆明我可以帮你呀

楼主:
黑人师傅啊,偶把飞机寄到你那,您帮我看看吧,,看能不能抢救得回来啊,顺便把原来华科尔的控和四合一也一起发去,你看看能用的话就利用上吧,放我这也是浪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黑人师傅啊,偶把飞机寄到你那,您帮我看看吧,,看能不能抢救得回来啊,顺便把原来华科尔的控和四合一也一起发去,你看看能用的话就利用上吧,放我这也是浪费,,

好吧!乐意效劳!
我的QQ号就在下面的签名里,可以通过QQ进一步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吧!乐意效劳!
我的QQ号就在下面的签名里,可以通过QQ进一步交流……

你这个家伙,....为什么我加你QQ的时候你都不搭理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家伙,....为什么我加你QQ的时候你都不搭理我的...

微臣给圣上请安!
微臣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啊……居然敢不回皇上的话?
这岂不是欺君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