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7日 電船Hydro 1季度賽

楼主(2009-06-09):
转自《hkmta》     2009年6月7日 電船Hydro 1季度賽

磅重

比賽花絮

快速拆卸的E夾   Mark II

网友:
看到了 Hyperion 的新版 G3 LiPo。我也在用。

楼主:
性能怎么样?现在的电池虚标严重。。。。

网友:
比赛用的电池,不可能虚标的吧?

楼主:
我不是说图片里面的电池。我是说,现在很多卖的电池很多都虚标。。。。

网友A:
请问快艇的重心有没有讲究,装上电池后应在船体的几分之几处?

有没有像航模那样的重心说?
觉得虾船和o艇的重心似乎应该不是在同一个点才对。
还有,虾船的电池放在中间也就算了,可我的O艇默认的电池位置是在左边,而我右边放了接收机、电调和舵机加起来也没有那块电池重,总是往左边偏一点,需要配重吗?少许的左右不平衡会导致过弯的侧翻概率增加吗?
谢谢!

网友B:
大部分人手头没测量电池的仪器,好多商家虚标是一定的。我的选择是干脆去电子市场买了自己组,30~60一片,60的是13.5mm×4.3mm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像航模那样的重心说?
觉得虾船和o艇的重心似乎应该不是在同一个点才对。
还有,虾船的电池放在中间也就算了,可我的O艇默认的电池位置是在左边,而我右边放了接收机、电调和舵机加起来也没有那块电池重,总 ...

重心肯定都有的,但不同船型设计重心的位置都不一样. 虾就要靠前点, CAT就要靠后点, MONO 和ECO就要比较靠中间位置.  具体就要看船型和设计了
但既是2条船,船壳款式一样,配置一样,安装位置一样,但实际重心的位置都有点不一样. 需要细调整,比如配重,调整船底等手段来调整到最佳航行状态.
电池放在左边是为了抵消电机,桨的反扭力,和配合翻转水仓达到翻船后自动翻正效果.
如果出现船跑偏,一般可以用微调舵量或者调整压浪板甚至调整船底来解决.

网友D:
最喜欢 那只性感的小虾。。。国旗的那个。。。太性感了。。。

网友:
有视频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喜欢 那只性感的小虾。。。国旗的那个。。。太性感了。。。

Mark II   ??????是否想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人手头没测量电池的仪器,好多商家虚标是一定的。我的选择是干脆去电子市场买了自己组,30~60一片,60的是13.5mm×4.3mm的,

其实可以利用功率分析器来测试实际电流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心肯定都有的,但不同船型设计重心的位置都不一样. 虾就要靠前点, CAT就要靠后点, MONO 和ECO就要比较靠中间位置.  具体就要看船型和设计了
但既是2条船,船壳款式一样,配置一样,安装位置一样,但实际重心的位置都 ...

利害高手....

网友:
请问楼主这些虾的配置是什么?

请问楼主这些虾的配置是什么?

楼主:
应该是ETTI  B29 5300kv    ETTI   2S LIPO  20c  5000mah     CNC 36浆   150AETTI电调~

网友:
如果我的电船队继续扩大,准备学习下功率分析器了,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