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有刷电调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6-09):
请问这个无限1/10平跑的有刷电调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V啊?
想用A123供电。可以用多少S呢?

网友A:
模型一般最高不过12V,你用3S试试啊!

网友:
3S电调会不保,7。4v才可以

楼主:
2S又太小,3S又太大,,,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一般最高不过12V,你用3S试试啊!

只是因为销量少,一般厂家不做高于12V的有刷电调。我做的电调可以支持36V的人力车电机。没有什么不可行的,用的很好。

网友:
介绍你一款有刷电调,西安孵化的,50A双向,我一直用在救援船上,可上4S A123

楼主: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