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求教_螺距问题

楼主(2009-06-09):
大家好!
我也有个问题没有能解决,望老手指教
雷虎 2.5
问题点:
左右桨螺距差 6度之多,所有连杆全部检查(pitch 相关所有左右连杆长度完全相等),
没有办法全部重新装机,结果连杆不变的情况下左右螺距又一样了!
心想大功告成...
没想到有一次喝醉酒把飞机碰翻了,再就检查时同样发生左右螺距不等的现象
螺距相关的硬件能想到的全部检查过,还是没有能解决
是否各位DX也有类似经验? 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中联的O圈少了一个????

网友B:
横軸检查过嗎?有沒有彎?

楼主(2009-10-03):
问题解决。。!
困扰多时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原来有一个大桨做工不好,本身就有螺距。。。。。
今天突然有感换了废旧的大桨试了下,结果螺距完全一样
总结: 望其他模友往后也能多注意下大奖的做工问题
谢谢,LS 两位回复!

网友C:
貌似楼主用的是。。。木浆?

网友D:
木桨就是便宜呀。 炸了也不疼。

楼主:
是玻纤桨
是从 xx 处买来的 玻纤桨
一副桨拼在同一水平时明显有一个桨存在下反角。。。
有时间我上图跟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