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控玩G4倒飞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09-06-09):
遇到个问题,我想应该是我设置错。但试不同组合,还是没法弄对,求教一下了解G4的高手

1)本人是美国手
2)10c控上的nomal模式idle1模式俺网上说明设置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3)4面悬停练完后想练倒飞悬停。 发现切idle1后,没有负螺距,即没翻过来的时候油门向下压(按设置的曲线,油门应该是在负螺距向上拉)反倒是正螺距。导致油门向下推,飞机快速向上飞。油门向上推,飞机也快速向上飞。这就导致,飞机翻过来后,油门向下推飞机极速向地面冲去,而不是悬停住。 这是在idle1模式下出现的问题,当我不切到idle,使用nomal模式,飞机负螺距正常。倒过来也能悬停住。所以不明白了,是我idle1的曲线设置错了吗?我的曲线是油门三点100 90 100,螺距0到100一条默认斜线(-12+12)
4)飞机我已经选择了可3D的
5)开始我觉得是通道反向问题,我反向设置了几次,问题依旧无法解决。因为如果是通道反向,我在normal模式下不应该能够正常悬停。

感谢

网友A:
我觉得是软件设置问题。你在通道映射里面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B:
LZ,我的DX7跟你的一样,我暂时是这样弄:直接在normal模式下面设置3D的参数,直接练习

望高手指点,我的模拟器是G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的DX7跟你的一样,我暂时是这样弄:直接在normal模式下面设置3D的参数,直接练习

望高手指点,我的模拟器是G4.5

确实,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么个方法了。:(
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软件设置问题。你在通道映射里面再检查一下吧。

我想也应该是设置问题,但应该不在通道映射那。具体我也不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遇到个问题,我想应该是我设置错。但试不同组合,还是没法弄对,求教一下了解G4的高手

1)本人是美国手
2)10c控上的nomal模式idle1模式俺网上说明设置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3)4面悬停练完后想练倒飞悬停。 发 ...

模拟器是不用任何混控功能的,直接取各个通道的输出。

所以不要设CCPM,不要设油门螺距曲线……不要设任何混控。

需要在通道映射里面映射到一个3D开关,记得好象是“smoke”通道。在channel mapping画面选择各个通道,拨动各个开关,直到smoke通道对开关的动作有反应为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是不用任何混控功能的,直接取各个通道的输出。

所以不要设CCPM,不要设油门螺距曲线……不要设任何混控。

需要在通道映射里面映射到一个3D开关,记得好象是“smoke”通道。在channel mapping画面 ...

那油门曲线在G4里设置?

网友:
要在smoke那里设置?

楼主:
smoke是油门熄火和定速通道吧
该问题更加清晰为什么导致的,但还没好的解决方案
顶上去
等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