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池选择问题

楼主(2009-06-09):
问点关于
电池
的问题,比如2217无刷,30a电调,应该配啥电池呢,电池都能通用吗,电池怎么选呀,上边只是个例子,主要想问选电池该看什么参数呀,不同电压的电池能通用吗。

网友A:
关键看你用在什么上,需要多少重量。
一看类型,锂电池还是镍氢 ,二看电池看放电率c,现在都看不到15c以下的锂电池了,还有就是容量。。容量越大时间越大,但是也越沉。
现在最常见的就是450直升机用的 2200mah的3s锂电池了。

楼主:
谢谢了,受益菲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