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中的变形飞行器实验机 VF-00(重要通知)

楼主(2009-06-09):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为节约论坛资源,该帖将不再更新。新帖在电固版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4581&extra=page%3D1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谢谢哈!

设计思想:本人希望在飞行器中除了固定模式飞行器以外 能有变形模式的飞行器。这种飞行器有更高的操控要求和更好的机动性。
设计灵感:日本漫画《超时空要塞》中的机型VF-1(骷髅战机)
设计计划:以电动系统为平台,制造<VF-1>的实验机型<VF-00>

作者感言:大家好,呵呵,我做了一半才想起要照相,所以前面零件制造的图片就没有哈。下面的图片就从半成品开始哈

(10楼是完成图 13楼是简单操作方法)

感谢“设计是空”友情提供的超级减震器:)

感谢“设计是空”友情提供的超级减震器:)

感谢“设计是空”友情提供的超级减震器:)

感谢“设计是空”友情提供的超级减震器:)

核心两大件制作完成

核心两大件制作完成

4种站发

4种站发

4种站发

4种站发

4种站发

4种站发

4种站发

4种站发

开始安装电子设备了哈

开始安装电子设备了哈

今天只做到这里了,明天继续

今天只做到这里了,明天继续

网友:
好特别啊

网友:
期待。。 但是你要格外小心形态转换之间的动力控制。否则。。。 肯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讓我想起了太空堡壘裡的飛機。。。

超时空要塞就是太空堡垒

网友:
这个是霸天虎了啊,呵呵

网友:
变形金刚,超酷哦。

网友:
我是楼煮

 多谢大家支持哈:)我将尽快完工,尽快上视频哈:)另外,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个飞行器在飞行中(如果飞得起来的话)可能遇到的问题?随便说,谢谢哈。
刚刚吃完饭,回来把飞机的裤子穿起了哈

网友:
呵呵  站立的那张像小鸡  哈哈

网友:
我是楼煮

四处流浪 你好啊  呵呵 ,那天你给我讲的双电调BEC的用法我用上了哈  谢谢哈。

网友:
控制方式简介

10楼是完成图
下面简单说下该机的控制方式:
全机3个舵机,使用JR3810开了4组混空,(升降<->副翼,油门<->方向 )。
其中 升降<->副翼这两组混空就是普通的飞翼混空模式,使用双脚的两个舵机实现。
其中 油门<->方向混空起到垂尾的效果,使用的是8*4的一对正反桨用来抵消扭力。
其中 双腿向内拉角 10度(左右) 在垂起、垂降时起到自稳定效果。

    (关键)其中 机身上的舵机连接第5通道(GEAR),*但是,并不是用来放下或收起双腿,因为,如果拿着机身,要收起的双腿太重,以至于舵机无法拖动。
    但是在大脑中仔细模拟一下飞机在空中运行的情况:实际上连在一起的机翼和鸡脚才是真正的飞机(双体机 像P38),而机身只是一块巨大的减速板,双体机连接在减速板总面积的前3分之1面积分界线上,开启GEAR开关,减速板(机身)向上翘(相当普通飞机升降舵拉杆),使得机翼和鸡脚(像P38)抬头,看起来就像脚被放下来了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机翼和鸡脚(连体机)自身可以通过 升降<->副翼,油门<->方向的混空完成半吊机式的滚转、升降和方向控制,以达到半蹲式的降落

起飞模式有2种
1、垂起:双脚前后摆=副翼,双脚同向摆=升降,转述差=方向,稳定器使用人类的小脑。
2、变形1起飞:大腿放下45度(GEAR开关),小腿弯曲30度(升降舵推杆),操作同上,只需将升降舵慢慢由推杆回平即可起飞。
3、降落几乎相同,吊机与半吊机半滑行模式降落。
   鉴定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有点太空堡垒的感觉

网友:
腿重不重!
能飞起来吗!
还是支持

网友:
至 关注的朋友们

我和楼主亲自试飞两次  非常之成功
首次  试飞因电池不够而未完美降落 小炸后 又连夜抢修(因本身自重已经不小了 两块电池给两个电机独立供电的话就更重了 所以就采用一个电池供两个电机 但是耗电太凶 还没有来的及熟悉操作模式 就没有动力了 所以被迫坠降 因自重较大 故滑翔能力不佳 所以降落后受了点伤)
次日清晨 我又热血沸腾的请假没上班 跑去和楼主试飞    起飞 飞行都很完美  但很郁闷的是  机场有军用直升机练习就 释放干扰 ,结果 失控   损伤较为严重  不过通过至次试验  虽炸但很兴奋 并肯定了设计方案和实际飞行能力   楼主现在正开始 苦心钻研  改进 预计不久又会又更牛的  作品诞生

请大家继续关注
代楼主致谢 关心 支持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期待!!!!!!!!

网友:
 相信版主也是超级爱好者哈 先尊敬版主一盘
现在原创不多了啊,不要封贴哈

网友:
这个机子设计为垂直起降吗? 期待期待,为创新赞扬一个!

网友:
变形金刚啊

网友:
啊.... 好了发个图纸.. 我做个静态的摆着..

网友B:
值得一看
不飞固定的我也觉得这个飞机很有看头。
唯一就是觉得2个脚有点重。期待你的完成品。

网友C:
:) 谢谢大家支持哈
为节约论坛资源,本贴不再更新,新连接在电固版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谢谢哈:)

网友D: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E:
祝你成功 顶

网友F(2009-07-10):
貌似变形后就飞不起了吧,如果不能在各种姿态下飞行的话,变形有意义吗?只能在路上变形谁都做得出

网友G(2009-12-28):
感觉像母鸡

网友E:
好动西真不少

网友H:
 太强了,超时空要塞变现实了

网友I(2011-10-07):
想法到是不错,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网友J:
想到了母鸡

网友K(2012-01-16):
有飞行视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