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三个斜盘舵机各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6-09):
求教各位大侠,CCPM三个斜盘舵机各起什么作用?是pitch(螺距),Aileron(副翼),Elevator(升降舵)吗?还有三个舵机应该不是单独工作的吧,直机的每个动作都是CCPM三个舵机协同工作的结果吧?
顺便问下,Futaba   R146ip接收机的六通道各接什么?  1=ch1=?,2=ch2=?,3=ch3=?,4=ch4=?,5=ch5=?,6/B=ch6=?
谢谢

网友:
1=斜盘舵机
2=斜盘舵机
3=电调
4=陀螺仪
5=陀螺仪感度(红色那条)
6=斜盘舵机

网友:
1:副翼
2:升降
3電調
4:陀螺
5:陀螺感度
6:螺距~
一和六可以互換的~而在名称上是單獨的功能~實際上在ccpm運作中,傾斜盘的任何一個功能也是需要三個合力的~
即少了任何一個陀机三項功能都會失效~

网友:
直机的每个动作(除了尾巴的)都是CCPM三个舵机协同工作的结果

网友:
JR的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