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北京哪有这个铣刀

楼主(2009-06-09):
发错了,应该是下边那个,或者是您就有,发个链接,价格好商量。谢谢!

网友:
这不是配钥匙的吗 我这也有好几个

网友:
是配钥匙的刀,同时想问问能不能拿来切铸铁或者钢板啊

网友:
我试过这种刀45号钢 切得很困难 因钥匙大多都是铜的所以这种刀都很锋利 切铁很快就盾啦
这刀很多就是铸铁的  有高速钢的 30多一个 还有寛齿的

网友A:
铸铁的是15 还是10块 我忘了  这种刀一般在卖鞋料 和卖钥匙配的地方有卖的 五金 和机电市场没见到有卖的服装辅料的地方有时也能见到但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铁的是15 还是10块 我忘了  这种刀一般在卖鞋料 和卖钥匙配的地方有卖的 五金 和机电市场没见到有卖的服装辅料的地方有时也能见到但很小

啊?这种刀能用铸铁做?

网友A:
便宜的就是铸铁的啊 配不了几把钥匙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就是铸铁的啊 配不了几把钥匙就完了

真要是铸铁的 一把钥匙都 配不了 碰到钥匙料 就没牙了

楼主:
谁有,发个链接,价格好商量。谢谢!

网友:
这铣刀好像是做钥匙似的?

网友: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27/n-g,yxsnjp5t24qllnq----------------40--commend-0-all-27.htm?at_topsearch=1&ssid=e-s5

淘宝上有的是

楼主(2009-07-25):
此刀全身HSS ,老美滴,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