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大家用什么方法把翻掉的船弄上岸?(当然指的不是MONO类的)

楼主(2009-06-09):
刚组装好两条号称60公里船,准备首航。想对突发事件提前做好应对。请大家给支个招,以免到时太难堪。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6 项 ), 共有 65 人参与投票
6.67% (5)
0.00% (0)
9.33% (7)
14.67% (11)
2.67% (2)
66.67% (50)

网友:
风继续吹,等风吹到岸吧...

网友A:
淘宝上7、80一个的橡皮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7、80一个的橡皮艇

杀人工具阿~~ 几十元的质量没有保证的    建议买好的  也贵不了多少   700~1000

网友:
尽量在下风处,就有足够的抽烟和休息时间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翻船后全油门还可以当风动艇开,舵还管用,只是开时间长电调容易挂 ,我今天算是领教了翻船的滋味

网友:
我会游泳去捡!试过一次在冬天。变成了游冬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杀人工具阿~~ 几十元的质量没有保证的    建议买好的  也贵不了多少   700~1000

前久还想买呢,说是有四个气室,再买件20的泡沫救生衣,就比较保险了,当然,最好学会游泳。呵呵

网友:
一般在公园里玩 都是靠喊得

网友:
用砖头。一块块的扔出去。前题是必须要准,要狠,利用砖头到水里的微波把船推回来。切记:扔中船了就等于仍了人民币。。。。。

网友(2009-07-09):
我有个最佳方案!也最有效!救生衣一件,40元。蛙蹼一套!90元!自己下水!2分钟能游100米!130元搞定!躺在水面还能抽烟,烟都不会湿!惬意啊!不知不觉抖游过了!还要返回!

网友C:
我靠冲锋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靠冲锋舟。。。
冲锋猫猫~

网友(2009-11-25):
如果在水中XX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