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快艇的重心有没有讲究,装上电池后应在船体的几分之 ...
请问快艇的重心有没有讲究,装上电池后应在船体的几分之几处?

楼主(2009-06-09):
有没有像航模那样的重心说?
觉得虾船和o艇的重心似乎应该不是在同一个点才对。
还有,虾船的
电池
放在中间也就算了,可我的O艇默认的电池位置是在左边,而我右边放了接收机、电调和
舵机
加起来也没有那块电池重,总是往左边偏一点,需要配重吗?少许的左右不平衡会导致过弯的侧翻概率增加吗?
谢谢!

网友A:
不会
一般0艇的重心在后三分之一处. 从抗反扭的角度可以左偏一些.

网友B:
放中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