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52高速抬头熄火问题,望老手解决

楼主(2009-06-09):
三叶52高速抬头熄火问题,望老手解决:
三叶52高速抬头熄火问题困饶多日无法解决,油箱满油时问题不显现,高速抬头低头都能保持不熄火,尤其到邮箱二分之一油量后低头不明显,抬头就不稳定了,油门在高位忽高忽低几下就熄火了.油门怎么调大调小都老样子,是不是压力出了问题,我的是新
发动机
啊,会不会象论坛里说的三叶油针或化油器漏气,望老手分析分析,应该从哪里找原因

网友A:
油针或化油器漏气是原因之一,把油针开大半圈可能解决

网友B:
可能是火头漏气也会导至这样的现象。

网友C:
油针开大吧,满油的时候是OK的,那很明显是贫油造成的,所以开大主油针应该是正道!

网友D(2009-07-11):
开主油针,油管有无进气?

网友E:
这个毛病要看发动机的新旧程度,
新机就是油针调整问题,适当开大主副油针.和油箱油路有问题.
要是老机可能是压缩减小所致,换缸桶活塞吧.
如活头老化催化不良也有此现像.
以上几项必具其一,逐一排查之.

网友F:
要是老机可能是压缩减小所致的话,可以先减少一片缸垫试试能否改善。不过,照你的描述,漏气、贫油的可能极大。

网友G:
3眼好久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