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自制滑翔机需要什么工具

楼主(2009-06-09):
请问自制滑翔机需要什么工具,谢谢了

网友:
多了!轻木,蒙皮,刀胶水,》》》》》》》》》

网友:
一个平整的工作台面是保证制作质量的基础:loveliness:

网友:
还有电子设备啊  遥控 舵机  电线 电调 电机  工具有内6角 一般好的电机都是用内六角螺丝得 改锥 钳子什么得基本都得用到

网友:
工具太多

工具太多。
工作台、电磨、美工刀、胶、砂纸、大夹子等等。具体还有什么,你自己动手就会知道,反正缺什么补什么

楼主:
这些行不
购福100MM港式酸枝木小光刨/木工刨/刨刀 刨子/手工刨        31
购福六角梅花螺丝刀 六星螺丝刀 起子 六星螺丝批 六角改锥   18
购福电焊钳(波斯工具)焊接设备300A-500A                             21
四达(电焊机电焊钳)正宗行货-头戴电焊面罩,电焊防护罩     10
购福 焊接专用焊锡丝 松香质量可靠                         6
购福外热式长寿命电烙铁(香港百锐工具)多功能电烙铁30W    15
购福百锐工具-穿心柄木工凿 全钢凿 凿子1"质量过硬/超低价   8
购福开孔器(凯东牌)120MM高速钢可调开孔器飞机开孔器        19
后面是价格

网友:
不好说,小到一棵针,大到压缩机,真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