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面扫气与3面扫气

楼主(2009-06-09):
气缸:
7面扫气与3面扫气的
发动机
是怎么样区分他们的好处和坏处,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
我是新手,我想卖一台28的发动机,老听他们说扫气扫气的,

网友A:
从排气口可以看到大约几条扫气道。至于要买几条扫气道的引擎,要看你是什么用途,固定翼一般3扫气道的居多,车用的甚至有12扫气道的。
固定翼和直机引擎因为转速要求不高,正常工作转速最多2万转,3扫气道足以应付,而车用和船用引擎转速可以达到3万以上,若没有足够的扫气道,则不能把废气扫除干净并填满汽缸。以上便是扫气道对引擎的影响。

楼主:
学习了,非常多谢

网友B:
扫气道,新手新名词,还有图片学习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还有点不明白:
3面扫气的扫气道进气面积比7面扫气的扫气道面积大啊,

网友A:
3气道设计,至少还留有2个死角,而多气道设计才是真正利用了缸壁周围可以利用的位置,所以3气道的流通面积不会比多气道的大。
还有,多气道设计能使混合气进入汽缸后,最快形成均匀分布。

楼主:
有了解汽缸了,不敢说“明白了”

网友A:
扫气道不是做在缸套上的,是在机壳上的。缸套上只有扫气口。

网友C(2009-07-21):
又长了知识,学习了,谢谢

网友D:
還有掃汽角...排氣角..
+2..
發動機的東西多著呢...還有排氣分時.掃氣分時...幾度差別可以..使發動機啟動不來或者動力更爆.更穩

楼主:
我把买回来的发动机拆了...............
里面就好象一个心脏,还有"鱼肠剑"...........
品牌就不要说了哈

网友:
横流扫气和回流扫气,应该也有些效果上的差别吧,注意选
不过回流扫气的航模发动机好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