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尾轴换齿的方法

楼主(2009-06-09):
450尾轴弯曲后到网上去淘,发现有二种,一种是带齿尾轴,另一种是不带齿尾轴,后来都买了,回来后随便怎么就是不能把原来尾轴上的齿拿下来,烧也试过,把齿都烧毁了。我想既然有不带齿的尾轴卖,肯定能换尾轴,坛里高手挺多的,在这里请教大家,有哪位知道的介绍一下。先谢谢。

网友A:
先烧一下然后吧齿轮垫起来敲轴 不让齿轮吃劲就不会坏

楼主:
能不能做一个轴套,用台钳压。

网友A:
原帖由
情圣667
于 2009-6-9 21:05 发表
能不能做一个轴套,用台钳压。
找跟内径3MM以上的管就行,LAMA的轴就是

网友B:
搜一下,坛子里多的很关于换齿的

网友:
还是用拔齿器方便

网友C:
敲下酒出来了

楼主:
坛里到什么地方去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