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9-06-09):
请问各位老鸟 我的控是天8套 飞机通电了 接收机一直快速闪烁 这正常吗?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A:
不正常,正常情况下是灯是灭的
如果没有开控的话,灯是长亮
在没有通过电调供电(比如,在调机的时候直接在接收上接电 ),这种情况下灯是慢闪
我不知道你闪的频率有多快,但是 闪的比较快的,我还没有遇到过
我的也天8
如果不行就上2.4模块吧

楼主:
闪的挺快的 我把油门稍微往上推一点灯就灭了 到最低就会闪 还有就是陀螺在非锁尾状态下也不会闪 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