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马达共轴双桨

楼主(2009-06-09):
----------------------------------------------------------------------------------------------------------------------------------------------------------

------------------------------------------------------------------------------------------------------------------------------------------------------------------------------

----------------------------------------------------------------------------------------------------------------------------------------------------------
偶然发现共轴双桨居然也有全效旋翼头,不知道飞起来什么感觉, 抗风和机动性应该好多了吧

网友:
不错,还是钴电机,估计是老产品了。

网友:
这个 抗风啥效果啊

网友:
这个机机值得收藏

网友:
没看懂,给说明一下呗

网友A:
有完整旋翼头的共轴双桨很罕见。。。
使用钴电机,磁能积达到31.0以上,且抗去磁能力强,温度稳定性能好,只是价格比较高,现在钕铁硼电机得以大量使用,它的磁能积为43.0,但是温度稳定性差,高温下易失磁是它最大的缺点。

网友:
这个是单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完整旋翼头的共轴双桨很罕见。。。
使用钴电机,磁能积达到31.0以上,且抗去磁能力强,温度稳定性能好,只是价格比较高,现在钕铁硼电机得以大量使用,它的磁能积为43.0,但是温度稳定性差,高温下易失磁是它最大 ...

这个更没看懂……

网友:
就是低温下钕铁硼比钐钴磁力大,高温下钐钴比钕铁硼磁力大。
很多钕铁硼最高工作温度一般在100度,高温容易退磁,钐钴可以到300度

网友:
电机我很感兴趣

网友:
这飞机估计上面的旋翼只是通过调速来平衡扭矩和转向,不参加其它控制,所以下面的桨必须像单桨机的桨一样,负责俯仰轴和横滚轴的控制。

网友:
真想搞架 就是不知道哪里有买 应该不便宜

网友:
这个马达是什么我完全不懂……
什么钕铁硼和钐钴听都没听过……

网友:
这是电机里的磁极使用的两种材料,前一种低温时磁性强,但超过100度左右会退磁,就是失去大部分的磁力,这样电机就会无力,而后一种在100度以内磁力没有前一种强,但它的耐温是300度左右,在超过100度后它还不会退磁,所以在100度--300度之间的温度内后一种磁力强,相应的电机的扭力就会大了
如果这还听不懂的话实在无法向你解释了

网友(2010-06-04):
哪有卖啊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但是太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