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舵机的安装脚应该放在侧板的外面还是里面?

楼主(2009-06-09):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多发,那我就多回答
wing的舵机安装是固定的位置,没有选择的余地,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B:
450机的说名书是要求装到外面的,我的是装到里面的,装到里面感觉更紧凑!拉杆也比较垂直~

网友C:
根据不同的舵机板的厚度可以装在里面或外,遵循的原则是,连杆要垂直于舵机摇臂,垂直于十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