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微风图纸,

楼主(2009-06-09):
 飞小微风没意思,突然想起大微风,机翼要1米3以上的. 越大越好, 连配置法过来
513708209@qq.com

网友A:
把微风图纸放大1.5倍。现在小微风的设备可以直接移植。
机机越大越好飞,稳,而且翼载荷轻。好飘。

楼主:
直接打印的时候放大1.5倍吗? 放大1.5 机翼多大

网友A:
不知道,我没做过微风,需要打印图纸太麻烦。只做过蚊子,不需要图纸的,直接在KT上画线切割就可以了。
微风翼展似乎是80的,放大1.5倍是一米二,差不多了。
我做过的大蚊子,直接放大两倍,翼展到了接近一米八,试飞用的2040+减速。试飞的时候起飞重量一千多克。后来改了设计,用双发2212,蒙了玻璃钢皮,加上DV航拍,起飞重量3000克,相当好飞。

网友B:
我做过,,原图纸直接放大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去放大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