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的价格差距好大~

楼主(2009-06-09):
今天准备买点轻木!在淘宝上看了好几家,发现有的价格差距大的离谱!
是什么原因啊! 难道贵的是进口的? 便宜的是国产的?

网友A:
轻木的等级有很多种 有的差的轻木也不轻 所以便宜

网友B:
可能是轻木的等级不一样吧,记得轻木是按每立方米的重量来分成几个等级的吧

楼主:
不会是漂白的桐木吧?

网友C:
轻木等级分别很多,一般都是按比重来分的,大致分成A,B,C 每个里还分别不同,比如有AA级,最轻的,还有AB级,等.B级稍重一点,硬度好一点.C级料就是最硬的了,也是最重的,一般可以做轻木条用.这几种等级价格差别很大,有不少奸商把B级料当A级料卖,一般新手是分不出来的.

网友D:
不同级别的木料,用电子称称一下就知道密度了,不难分。外观上的区别就容易分了

网友E:
轻木没的国产的~~~